你知道PSpice中标识的种类有哪些吗

楼主(2021-06-22):
Pspice中观察波形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在Pspice窗口中通过添加波形的方式来显示(add trace)
第二种是在原理图capture中放置标识的方式来显示(markers)

从Capture指定PSpice显示的探针的标识有下列几种。

[普通标识]
DC分析、AC分析、瞬变分析可以使用。
用“PSpice”-“Markers”-“****”命令配置。
Voltage Level :显示指定的电线的电压值。
Voltage Differential :显示指定的电线间的电位差。
Current Into Pin :显示流经指定管脚的电流值。
Power Dissipation :显示指定的元器件消耗的功率值。

[Advanced标识]
只可在AC分析使用。
用“PSpice”-“Markers”-“Advanced”-“****”命令配置。
dB Magnitude of Voltage :显示指定电线的电压值的分贝。
dB Magnitude of Current :显示流经指定管脚的电流值的分贝。
Phase of Voltage :显示指定电线的电压值的相位。
Phase of Current :显示流经指定管脚的电流值的相位。
Group Delay of Voltage :显示指定电线的电压值的群延迟。
Group Delay of Current :显示流经指定管脚的电流值的群延迟。
Real Part of Voltage :显示指定电线的电压值的实数部分。
Real Part of Current :显示流经指定管脚的电流值的实数部分。
Imaginary Part of Voltage :显示指定电线的电压值的虚数部分。
Imaginary Part of Current :显示流经指定管脚的电流值的虚数部分。

网友:
    PSpice中标识的种类

网友:
    路过,路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
    继续更新,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