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二极管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21-06-22):
选中二极管,点击右键,有一个'EDIT Pspice MODEL',进去就可以设置参数了。

    电路仿真的精度主要由元器件所选用的模型和模型参数来决定。PSPICE中选用了较精确的模型,其模型参数也很多,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其中的许多参数。PSPICE在分析时使用这些参数的缺省值(DefaultValue计算机自动给出的值,也称为默认值)。

    在电路描述中,信号源和电源是不可少的。实际上电源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信号源。在PSPICE中,信号源被分为两类:独立源和受控源。表(三)给出了几种独立源。在类型名前加V表示电压源,加I表示电流源。受控源共分四类,如表(四)所示,它们可用来描述等效电路

    信号源的参数可在其属性中定义。例如,脉冲源的初始电压U1、脉冲电压U2、延迟时间TD、上升时间TR、下降时间TF、脉冲宽度PW、周期PER等,均可在其属性窗中赋值。

网友:
在PSPICE中,信号源被分为两类:独立源和受控源

网友:
信号源的参数可在其属性中定义

网友:
二极管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