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IPI信号仿真

楼主(2021-06-22):
    最近有个板的MIPI过不了EMI。成本原因,板子的MIPI信号有一部分是用电源层做参考,一部分是地做参考。怀疑是因为参考层不一样,引起阻抗不匹配导致过不了EMI。想试着用ANSYS仿真一下mipi的信号,看能不能仿真出不同参考层对信号影响有多大。因为仿真也是小白一个。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仿真,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
    仿真小白路过

网友A:
    每个MIPI信号或者每组MIPI信号在跨分割的地方,加个跨接电源和地的0402电容,放在TOP还是BOTOOM的选择看信号是靠上还是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MIPI信号或者每组MIPI信号在跨分割的地方,加个跨接电源和地的0402电容,放在TOP还是BOTOOM的选择看信 ...

    走线没有跨分割。四层板,顶层的走线参考的第二层的GND,底层参考的是电源层。参考面不同而且

网友:
    MIPI有过连接器?

网友:
    有可能是差分阻抗线不对称导致过多差模转共模引起,也可能是某处阻抗相差大造成谐振引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线没有跨分割。四层板,顶层的走线参考的第二层的GND,底层参考的是电源层。参考面不同而且

    那应该是参考电源的原因吧,调整下电源铜,让MIPI信号参考GND网络

网友B:
    如果有一部分是用电源层做参考,一部分是地做参考,那么换层处要注意回流路径的规划,另外,连接器处的管脚分配也非常重要。MIPI是差分信号,相位是否一致对EMI也会有影响,可以把PCB截图出来看看,不一定要靠仿真来分析,何况仿真也不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一部分是用电源层做参考,一部分是地做参考,那么换层处要注意回流路径的规划,另外,连接器处的管脚 ...

    信号是用同轴线拉过来的。MIPI的信号主要是因为经过三次转接,走线又夸了分割。才导致的EMI问题。因为结构没办法变,必须经过三次转接,现在只能看一下这个跨分割的影响有多大。考虑PCB加层是否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
    参考地 换层处也加下地的via看看

网友C:
    你这个换层都没有回流孔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换层都没有回流孔啊,兄弟

    四层板,如果内层不是同为地网络,回流孔起不了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一部分是用电源层做参考,一部分是地做参考,那么换层处要注意回流路径的规划,另外,连接器处的管脚 ...

    信号是用同轴线拉过来的。MIPI的信号主要是因为经过三次转接,走线又夸了分割。才导致的EMI问题。因为结构没办法变,必须经过三次转接,现在只能看一下这个跨分割的影响有多大。考虑PCB加层是否能解决这问题

这么绕pn等长,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考虑电源层和参考地层之间增加换层电容。

网友:
啊哈呱呱呱

网友:
我最近做过一些mipi DPHY 的仿真,你具体想做哪方面的仿真?

网友:
    bottom层的参考地平面还能做大一些吗?每对高速线周围加回流地铜,且根据频率大小决定包地上打地过孔的距离。信号过孔旁边还是应该加回流地过孔,bottom面的地铜增大一些,可以增加一些信号回流路径,参考电源,还要布在表层,信号找不到回流路径就要辐射了。

网友:
    参考GND换到参考电源,只能用楼上兄弟说的,在GND和电源之前加电容,值自己算一下电容谐振点,接近且稍大于MIPI信号频率,加电容的位置在换参考层的过孔旁边,每一对信号线都要加,电源和GND都用过孔到顶层或底层加都行

网友(2021-09-08):
    既然是4层,为什么还参考2面?对于4PCB来说。就是参考GND。MIPI有5对差分信号。做好100 OHM差分阻抗控制;走表层,连接器和DRIVER最好是在同一面。减少过孔换层。表层铺铜。提取下S参数。看下TDR和反射系数,就知道眼图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