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个电路,有偿

楼主(2021-06-22):
手机NFC触碰nfc线圈能够输出3.3v和15v电压给系统供电,板载nfc线圈。Q:1711⑨零④6①零

网友A:
    这是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问题吗

    没接触过这块,还望指教

网友B:
    看要求是要做终端设备的,理论上终端是始终供电的,只是存在休眠状态。当然如果你并不需要读取此次刷卡数据,仅仅只是用NFC线圈当开关用,完全可以用非接芯片IO使能ldo输出进行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要求是要做终端设备的,理论上终端是始终供电的,只是存在休眠状态。当然如果你并不需要读取此次刷卡数据 ...

    就只是用来供电而已,大佬能私信你请教吗

网友:
    nfc线圈感应15v电压(

网友:
    这个不难,就是效率能不能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