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在覆铜后,文本附近为什么不能覆上铜呀?

楼主(2021-06-22):
请问pads在覆铜后,文本附近为什么不能覆上铜呀?

网友:
什么意思呢?覆铜之后再次覆铜?

网友:
你的文本有没有放在丝印层

网友:
因为你的字符放在了线路层(铜层),敷铜时将其当成了线路的一部分,当然不能敷上铜了。请将字符放到其它层去。

网友:
    上个图片或者文件  看看

网友:
    看一下文本所在层。不要放在走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