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频谱分析仪和维修频谱分析仪的故障分析

楼主(2021-06-22):
以下内容中,小编将对频谱分析仪的相关内容进行着重介绍和阐述,主要内容在于如何选择一款频谱分析仪和如何解决频谱分析仪的失锁故障。希望本文能帮您增进对频谱分析仪的了解,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一、什么是频谱分析仪

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用于信号失真度、调制度、谱纯度、频率稳定度和交调失真等信号参数的测量,可用以测量放大器滤波器等电路系统的某些参数,是一种多用途的电子测量仪器。它又可称为频域示波器、跟踪示波器、分析示波器、谐波分析器、频率特性分析仪或傅里叶分析仪等。

频谱分析仪分为实时分析式和扫频式两类。前者能在被测信号发生的实际时间内取得所需要的全部频谱信息并进行分析和显示分析结果;后者需通过多次取样过程来完成重复信息分析。

二、如何选择频谱分析仪

1.频率范围

频谱分析仪只有在特定的频率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所以大家在选购频谱分析仪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自己未来可能将频谱分析仪应用到的情况,最好选择频率测量范围大的频谱分析仪。

2.输入功率

频谱的输入功率按照分类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脉冲输入功率,二是平均连续功率。那么,何为脉冲输入功率呢?其实很简单,即频谱能测量的脉冲输入功率的值。而连续输入信号的最大功率值也就是我们谈及的平均连续功率。

3.输入阻抗

频谱分析仪对信号源展现的终端阻抗也就是输入阻抗。根据实际经验,各种仪器的阻抗值通常不太相同,如微波分析仪通常为50Ω,而对于有些系统,它的阻抗值就更高。请注意,如果阻抗不匹配将会对测量过程造成影响,主要是测量精度上的影响。

4.平均噪声电平(DANL)

平均噪声电平相当于频谱自身噪声的大小,噪声的大小和待测的最小信号幅度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同大家想的一样,平均噪声电平自然是越小越好,因为平均噪声电平较大时,会对测量在误差方面造成影响。但是,平均噪声电平越小的设备,通常情况下造价会更高。所以,大家在选购频率分析仪的时候,需要综合考量它的性价比。

5.前置放大器

如果你需要测量微小信号,那么你需要在选购频谱分析仪的时候,考虑它是否有增加一个微小信号放大模块。如果没有,那么对应的频谱分析仪在测量微小信号的时候则会显得“力不从心”。

三、如何检修频谱分析仪失锁故障

如果频谱分析仪在2GHz处失锁6GHz处不失锁,说明是第一本振正常第二本振失锁;如果两个频点均失锁可能为第一本振失锁或第一、第二本振均失锁。原理图如下:

频谱分析仪的失锁故障检修步骤:

(1)判断是否为第一本振失锁,按照“第一本振预置”检查,如果不正常按照第一本振预置调试中的检查步骤进行,如果正常则进行下一步。

(2)判断是否为第二本振失锁,按照“第二本振预置”检查,如果不正常则按照第二本振预置调试中的检查步骤进行,如果正常则进行下一步。

(3)判断是否为300MHz第三本振是否正常,如果这个本振失锁,实际为100MHz晶体振荡器锁定异常。此时测量外置的100MHz,如果此时信号抖动异常,可能就是100MHz晶体振荡器失锁。

(4)判断28.9MHz第四本振是否正常,这个振荡器为晶体振荡器,如果失锁可能偏离世纪频率点20kHz左右,要将频谱分析仪的频宽设置到足够小,大约100kHz才能够观察到。

网友:
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用于信号失真度、调制度、谱纯度、频率稳定度和交调失真等信号参数的测量,可用以测量放大器和滤波器等电路系统的某些参数,是一种多用途的电子测量仪器

网友:
频谱分析仪分为实时分析式和扫频式两类

网友:
如果你需要测量微小信号,那么你需要在选购频谱分析仪的时候,考虑它是否有增加一个微小信号放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