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什么意思 ASI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6-22):
FPGA是什么意思 ASIC是什么意思?

网友:
ASIC 是一种专门的芯片,比如USB串口转换芯片,比如传感器芯片等。这种芯片功能在出厂后是固定的,无法改做他用,也就是内部硬件是固定的。

FPGA是一种可编程的芯片,内部有很多基本逻辑单元,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进行编程改变。

网友:
FPGA,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ASIC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的英文缩写,在集成电路界被认为是一种为专门目的而设计的集成电路。

网友:
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