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电路图,请问图中电容为什么会放电?不是讲电容在直流电中,不放电的吗??...

楼主(2021-06-22):
    闪光灯电路图,请问图中电容为什么会放电?不是讲电容在直流电中,不放电的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的  在上电阶段起到延时作用

网友:
    交流电的定义是大小方向随时间变化的电即为交流电,初始情况是没上电,电压为0,上电的一瞬间,此时电压由0变为不为0,此时大小方向已经变化,在这一瞬间为交流电,所以会对电容充电,

网友:
    但是电容电压不能突变,会以指数进行充电,当充电到充满时,此时电压大小不会变了,为直流电,此时就不会在充电,在上电阶段用电容充满电会需要时间,从而起到延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