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中怎么画出两个不同的地,因为实际电路中可能会有不同地这种情况

楼主(2021-06-22):
Pspice画电路时不加地似乎不能仿真。

画多个不同的“0”器件,也不能代表是多个地啊?
如果两个隔离的部分,它们的地是不同的,怎么画?

网友:
电路中的地,在pspice里的表示就是GROUND里面的‘0’器件。要接地就把这个器件调用出来就行。一个电路图能有多个接地。

另外一张电路图不接地是不能仿真的。这是新手常常犯的错误。

网友:
用运放搭成的跟随器可以通过电阻把输出和反相输入端相接,也可以直接把输出和反相输入端相接,但是同相输入端不能接地,那样输出电压就被固定在低电压(0v),就不是跟随器了,跟随器的同相输入端必须连接输入信号(即要跟随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