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CBA,PCB与PCBA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6-22):
什么是PCBA,PCB与PCBA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PCB有很多种称呼,可称为电路板、线路板、印刷线路板等等,是重要的电子部件,PCB作为一张裸板,被用来贴装电子元器件,使电子元器件与电路板连通,实现一定功能。PCBA是PCB裸板经过SMT贴片、DIP插件和PCBA测试,质检组装等制程之后,形成的一个成品,简称PCBA。可以实现设计师的设计功能,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如智能家居,AR,VR,医疗设备等,都需要用到PCBA板。

网友:
PCB是裸板,没有装任何器件的
PCBA是所有电子元器件安装完成后的成品

网友:
PCB是半成品
PCBA是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