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个N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2021-06-22):
我看到的一个加热丝开关电路,加热丝是12V2A的,开关动作不是很频繁,这个电路是否可行,有什么优缺点?请大神指教。

网友:
    鉴于2A多低压mos管rds(on)可以做到很小,贴片元件发热量不大。ss8050省略 R17下拉,加热器上电过程中就不会自动加热了。 然后C10移除。

网友:
    R17, 1K 大了点,几十欧姆差不多吧!

网友:
    该电路理论分析上可行,12V处的1K电阻限制驱动MOS管的电流,因为开关不是很频繁就没有关系,电流大小只影响MOS开启的速度。最好用MULTISIM仿真一下,就可以测得电流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电容放在前端比较好

网友:
    MOS管的体二极管是不是画反了,嘿嘿!

网友(2021-08-07):
    楼主,图里面是个Pmos

网友:
    R17的电阻值过小 ,三极管可能是在放大状态,可以把R17更改到20K以上,让Q4达到饱和即可。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优点是上电不用管自己就开了,缺点也很明显,关不了,不受控。只能拔掉插头CN1.

网友:
前面的驱动电路Pmos驱动不了啊,而且直接导通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