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Fromto等长时不显示线的长度是为什么?

楼主(2021-06-22):
    请问一下,AD20如何做等长啊   AD20和AD9.4这个显示功能显示好像有点区别
AD20的Routed不显示线长,是因为我什么开关没打开吗?

网友:
    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网友:
    感觉没毛病啊

网友:
    AD高版本From to等长功能有bug,不显示信号线长度,高版本一般用x-signal进行等长。

网友(2023-08-07):
    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