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检查与维护制度

楼主(2021-06-22):
1.打开贴装机电源后,检查下列项目:
如果贴装机的情况或运行不正常,在显示器上会显示错误信息提示。
①在启动系统后,检查菜单屏幕的显示是否正常。
②按下“Servo”开关后,指示灯应变亮。否则关机后重新启动,再将其打开。
③紧急开关能否正常工作
④检查贴装头是否能正确地返回到起始点(源点)。
⑤检查贴装头移动时,有无异常的噪音。
⑥检查所有贴装头吸嘴的负压是否均在量程内。
⑦检查PCB在导轨上运行传输是否顺畅。检查传感器是否灵敏。
⑧检查边定位、针定位是否正确。
2.每月检查
(1)清洁CRT的屏幕和软盘驱动器
(2)X、Y轴——在贴装头移动时,确保X、Y轴没有异常噪音。
(3)电缆——确信在电缆和电缆支架上的螺钉没有松动。
(4)空气接头——确信空气接头没有松动。
(5)空气软管——检查管子和连接处。确信空气软管没有出现泄漏。
(6)X、Y电机——确信X、Y电机没有不正常地发热。
(7)超程警报——将贴装头沿X轴和Y轴的正、负方向移动。当贴装头移出正常范围后,应警报响起,贴装头能立即停止运动。报警后采用手动操作菜单,确信贴装头能够运行。
(8)旋转电机——检查定时传动带和齿轮上有没有污迹。确保贴装头可以无障碍地旋转。确保贴装头有足够大的转矩。
(9)Z轴电机——检查贴装头能否上下平滑地移动。dzxqzx.com用手指向上推吸嘴,查看它的移动是否平滑。使贴装头分别往上和往下移出正常范围,检查警报是否能响起并且贴装头是否能立即停止。
(10)S电机(如果有扫描CCD)一一确保扫描头能平滑地运动。
(11)负压——检查所有贴装头的负压。如果负压值不正常,清洁吸嘴轴中的过滤器,如果真空排出管中的过滤器脏(发黑)了,进行更换。
(12)传输导轨——检查传输导轨的运动。检查传送带的松紧程度。检查传送带上没有污迹,刮痕和杂物。检查导轨的自动宽度调节。检查调为最大宽度和最小宽度时的运动情况。在人口和出口处,检查导轨的平行性和PCB的传送情况。
(13)PCB限位器——查看它的运动和噪音。
(14)边夹紧、后顶块、缓冲挡块——查看它们的磨损情况。
(15)吸嘴库上的夹具——查看是否灵活及磨损情况。
(16)摄像机——清洁所有摄像机的镜头和灯盒。
(17)摄像机照明装置——检查它的运动情况和明亮程度。
(18)操作开关——检查在VO信号屏幕上,是否所有的制动器能正常地工作。检查紧急停止开关。
(19)警报灯——确信所有的灯都能亮。确信它们的安装都很牢固。
(20)危险警报、警示警报一一检查它们是否能作响。
(21)摄像机——进行"图像检测"。
(22)拾取点坐标值——检查供料器料站的拾取点坐标值。
(23)贴装位置——确信元件都能被装配到指定的地点。

最后还有每天检查
    (1)打开贴装机的电源前,查看下列项目:
     ①温度和湿度:温度在20℃~26℃之间,湿度在45~70%之间。
     ②室内环境:要求空气清洁,无腐蚀气体。
     ③确信传输导轨上、贴装头移动范围内没有杂物。
     ④查看在固定摄像机上没有杂物,镜头是否清洁。
     ⑤确信在吸嘴库周围没有杂物。
     ⑥检查吸嘴是否脏,是否变形,清洗或更换吸嘴。
     ⑦检查编带供料器是否正确地安放在料站中,确信料站上没有杂物
     ⑧查看空气接头,空气软管等的连接情况。

网友:
    机器就要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

网友:
    以免在使用中突然出现问题

网友:
    定期检查,按时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