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覆铜与接地端连接不上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6-22):
覆铜平面的网络是接地,为什么覆铜以后铜皮没有覆盖该引脚(该引脚网络是利用ECO工具添加的,原理图是用的两脚的按键)?

网友:
1.软件本身的问题;2.封装设置的时候这个焊盘放了禁止区域;3.画图中不小心把管脚外端放置禁止区域;

网友:
    网络不一样

网友:
    还是有禁止区

网友:
    软件自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