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DXF显示不了孔径

楼主(2021-06-22):
    allegro输出DXF只显示螺丝孔的外径,不显示内径,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23):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修改钻孔符号标记,执行菜单命令:Manufacture -Dill- Dill Customization  ;
    第二点:将Symbol F ...

    理解到了,您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应用钻孔符号代替了钻孔,我再完善一下
第一点:修改钻孔符号标记,执行菜单命令:Manufacture -NC- Dill Customization  ;
第二点:将Symbol Figure(方框标记处) 列的钻孔符号按钻孔的类型改为圆形,若钻孔为椭圆形或矩形,则无需更改,系统自动在上一步就已经修
             改,若Symbol characters 列有字符(圆框标记处),需将其删除掉,修改完毕后,单击OK按钮退出对话框。(我只试过修改圆形符号)

    第三点:打开需要导出DXF的层,再到display-color/visibility-Manufacturing /Nclegend-1-x将Nclegend-1-x勾选后点击OK。(我是两层板所以勾选的是Nclegend-1-2)
第四点:按照常规方法导出DXF,导出是要选择Manufacturing /Nclegend-1-x一起导出才会有显示钻孔。5 v

网友B: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F輸出時才能有資料.

附上skill 給大家用吧!

    5 顆心支持
    谢谢,很实用

网友A(2021-06-22):
    第一点:修改钻孔符号标记,执行菜单命令:Manufacture -Dill- Dill Customization  ;
第二点:将Symbol Figure 列的钻孔符号按钻孔的类型改为圆形,若钻孔为椭圆形或矩形,则无需更改,系统自动在上一步就已经修
                 改,若Symbol Figure 列有字符,需将其删除掉,修改完毕后,单击OK按钮退出对话框。
    第三点:提取钻孔标记,执行菜单命令:Manufacture -Dill- Dill Customization  ,打开需要导出的层,如板框层、表层焊盘、零件
            外框丝印等,一定要打开钻孔标记所在的层(Manufacturing /Nclegend-1-x)
第四点:按照常规方法导出DXF,执行菜单命令:File-Export-DXF ,输入DXF文件名、dxf版本、dxf的单位,单击Edit按钮设置DXF
           层映射关系,其它选项不用选择,单击EXport 按钮后即可导出带有钻孔尺寸的结构图;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螺丝孔的内径,不是via

网友: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希望大神能够回复指导

网友:
    这个SKIll怎么应用到PCB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多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
    多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
    这个很好用的

网友C(2022-09-07):
引用 网友B: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这个SKILL怎么使用的

网友D:
    我也想知道SKILL怎麼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谢谢,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分享,很实用

怎么用呢?

网友(2022-10-27):
    17版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SKILL怎麼使用

    正常skill安装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异形的金属孔可以搞定不?

网友:
    SKILL怎么用,天天困扰着我

网友:
    在 <home-dir>\pcbenv\ 加入 allegro.ilinit ,
allegro.ilinit 這個檔案是自建的, 只要開個文字檔案, 把檔名和附檔名改成allegro.ilinit 即可
    其作用為設定 skill file 的路徑及自動載入skill file 的程式 , 其內容及語法如下 ;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SPB_DATA/pcbenv/skill")))
    ;
    load("xxx.il")
    ;

    C:/SPB_DATA/pcbenv/skill 是指放置 skill file 的路徑 , 建議是在C:/SPB_DATA/pcbenv下開一目錄名為 skill ,
所有的 skill files都可放在此目錄下 . 這樣的好處是萬一需要換電腦操作時 , 只要把 pacenv 資料夾複製過去即可變成你個人的環境.
load :  用來宣告Allegro 載入的 skill file .

网友(2023-01-10):
    非常棒的工具,感谢分享,么么哒哒

网友:
    在outline层画一个孔径大小的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KILL怎么使用的

    在 <home-dir>\pcbenv\ 加入 allegro.ilinit ,
    allegro.ilinit 這個檔案是自建的, 只要開個文字檔案, 把檔名和附檔名改成allegro.ilinit 即可
其作用為設定 skill file 的路徑及自動載入skill file 的程式 , 其內容及語法如下 ;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SPB_DATA/pcbenv/skill")))
;
load("xxx.il")
    ;

    C:/SPB_DATA/pcbenv/skill 是指放置 skill file 的路徑 , 建議是在C:/SPB_DATA/pcbenv下開一目錄名為 skill ,
    所有的 skill files都可放在此目錄下 . 這樣的好處是萬一需要換電腦操作時 , 只要把 pacenv 資料夾複製過去即可變成你個人的環境.
    load :  用來宣告Allegro 載入的 skill 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 \pcbenv\ 加入 allegro.ilinit ,
    allegro.ilinit 這個檔案是自建的, 只要開個文 ...

谢谢,我试试

网友G(2023-05-08):
引用 网友B:
    在 \pcbenv\ 加入 allegro.ilinit ,
    allegro.ilinit 這個檔案是自建的, 只要開個文字檔案, 把檔名和附檔 ...

请问这个SKILL怎么加到菜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SKILL怎么加到菜单中?

28樓有貼要編寫的內容及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感謝大大的辛勞~~~!

网友:
    很实用.很实用.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2023-06-09):
    很实用,学习到了

网友:
    skill很方便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修改钻孔符号标记,执行菜单命令:Manufacture -Dill- Dill Customization  ;
    第二点:将Symbol F ...

    堙 一地 地地地地

网友(2025-10-28):
    不错的多发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軟體本身並無此功能, 因此得外掛skill 來解決
透過skill 把孔徑的形狀給產生出來成為實有的圖形資料後,DX ...

十分感谢分享,已经把skill加载到了论坛的工具,可正常使用

网友(2026-01-28):
在做封装时将通孔找个不干涉层画个和孔等大的线,导出DXF时把这个层一块导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