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6.9 ,打开运行时,出现错误打不开

楼主(2021-06-22):
altium designer6.9 ,打开运行时,出现错误打不开,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装更高版本吧,支持64位的,AD16啥的~~

网友:
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   后来就莫名奇妙的好了  好像和我卸了个软件有关   应该是安什么软件导致冲突的

网友:
确实与其他软件有冲突,目前已经可以用了,以后稳不稳定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