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输出Gerber,显示偏移过大,绘图将居中,怎么处理

楼主(2021-06-22):
pads输出Gerber,显示偏移过大,绘图将居中,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额,这都能报错啊

楼主:
    最后确认是输出Gerber时,cam的设置偏移量设置太大,cam文件出画了,修改相同的偏移量即可,钻孔也要和其他cam设置的偏移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都能报错啊

这是在嘲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