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1-06-22):
相信我们在看前辈设计的电子产品时,经常会看到电路上存在有0欧姆的电阻,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电阻呢?直接在画电路图时用一根导线连过去就行了,还这么画蛇添足干什么?原因有多个方面,我们简要介绍如下:

1、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我们知道,在电路图中,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接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零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用磁珠连接;用电容连接;用电感连接;用0欧姆电阻连接。

我们来一一分析一下这四种连接方式:

a、用磁珠连接: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滤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适;

b、用电容连接:电容隔直通交,容易造成浮地;

c、用电感连接: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d、用0欧姆电阻连接:0欧姆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过,能够有效的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姆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2、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地0欧姆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3、配置电路一般产品上是不能有跳线或者拨码开关的,因为一旦有了这些可以手动操作的开关,用户难免会乱动,从而导致设置出错,容易引起误会或者故障,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姆电阻代替跳线等焊接在电路板上。控制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所以用贴片电阻会更好一些。

4、其它用途布线时跨接调试/测试用:在开始设计时,要串一个电阻用来调试,但是还不能确定具体的值,加这样一个器件后,方便以后的电路调试,如果调试的结果不需要加电阻,就加一个0欧姆的电阻。临时取代其它贴片器件作为温度补偿器件,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打孔)。

总结如下: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者兼容设计等原因。

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贴上0欧姆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电阻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后,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想测试某部分电路的电流时,可以去掉0欧姆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进行电流测试。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下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姆电阻。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之间。

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网友:
要注意的事项还是蛮多的

网友:
内容很专业和实战性很强

网友:
写的确实好 真的感觉 受益匪浅 学到了很多

网友:
    学习一下:lol:lol

网友:
    很全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