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控制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6-22):
太阳能控制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功率调节功能。

网友:
通信功能,简单指示功能、协议通讯功能

网友:
完善的保护功能:电气保护、反接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网友:
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和负载之间的电容式能量管理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