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dra错误

楼主(2021-06-22):
请教大家,allegro打开dra文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软件装不对吗?只是个别dra出现这个问题?其他能正常打开

The design is corrupted.It may have been copied from a differdent architecture using ASCII mode; copy using binary mode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吧

网友A:
可能是软件的bug吧,你重新开也会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件的bug吧,你重新开也会有这个问题吗

有啊,卸载软件,清理注册表,再来一轮重装,再来还是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件的bug吧,你重新开也会有这个问题吗

有啊,重装还有问题

网友B:
    文件可能已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可能已损坏

别的电脑可以打开

网友:
    文件是否加密了,公司电脑是否安装了自动加密系统!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学习

网友:
    补丁打一下

网友:
    用阿狸狗安装或者修复一下吧

楼主(2026-01-02):
文件可能损坏了, DB下看看

网友:
    大概率是封装太老了,可以拿15.5版本,或者16.3版本打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