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碰撞试验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21-06-22):
冲击是骤然的,剧烈的能量释放、能量转换和能量传递。冲击的持续时间短暂;冲击的过程一次性完成而不呈现周期性。冲击具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产品在流通过程和使用过程中无处不存在着冲击环境源。
任意机械系统、电子装置、生物体或者由他们的不同组合形成的系统。因受冲击作用面导致的影响,必须认真考虑。有不少例证说明这种影响具有相当的危害性,如对航天飞行器中的有效负载(弹头、卫星、电源装置等),就必须考虑到因为火箭发动机点火、关机以及级间分离。导致系统的能量发生突变而引起的有害影响,它不仅能损害导弹、卫星等小系统的运行性能、常常还会危及飞行器整个结构的强度。
通常,冲击环境来自弹性体之间的机械撞击。如散装货物在车辆运输中出现的随机性弹跳冲击,产品在粗糙搬运和操作中受到的意外敲击、震摇、跌落,为了利用冲击能加工面造成受控冲击环境等。化学能、核能的突然释放,将会引起波及范围更加广泛的严酷冲击环境。此外工程中还会遇到一些随时间历程呈现随机性变化的多次重复冲击即碰撞等。从物理概念上讲、产品受冲击后所产生的冲击响应的大小反映了产品实际所受到的冲击强度、若产品的瞬时响应幅值超过了产品本身的结构强度所允许的响应时,将导致产品破损,这种损伤是极限应力的峰值破坏,而不是累积疲劳损伤。这种峰值破坏会造成结构变形,安装松动产生裂纹甚至断裂,还会使电气连接松动,接触不良。造成时断时通,使产品工作性能不稳定,还可使产品内部各单元的相利位置发生变化,造成性能下降或趟差,其全会使元器件或部件破裂、使其无法工作。
用4.3.1.图 4.3.2.图4.3.3分别是火车、汽车。飞机在运输环境中实测到的冲击被准,图4.3.4是快艇上实测到的碰撞波形。从图中可看出。实际的冲击环境的波形是复杂的并很少有冲重复;也难以用数学表达式描述;无确定的冲的冲击波形一般是不能直接利用的。即使是同类环境的冲击波形,其重复性并不好、难以找到代表性波形。所以,试验室一般不来用模拟真实波形的方法,而是采用模拟冲击环境对产品造成的影响的方法。
图4.3.1火车运输环境实测冲击波形
图4.3.2、4.3.3、4.3.4分别为汽车、飞机、快艇运输环境实测冲击波形
环境可靠性检测设备广泛应用于从原材料、元器件级别,到电路板/模块级别,到整机电子、电器、电力等产品进行恒定温度,恒定湿度,变化温度,变化温湿度,盐雾试验,混合气体试验,臭氧老化试验,UV紫外线加速老化试验,氙灯老化试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高空低气压试验,IPX1~8防水等级试验,防尘/砂尘试验,跌落试验,燃烧试验,半正弦波/梯形波加速度冲击试验,正弦/随机振动试验,碰撞模拟试验,跌落试验,拉伸强度试验,疲劳试验,地震试验,高加速寿命老化及应力筛选等机械、力学环境试验,气候环境试验和综合环境试验项目。
碰撞模拟试验和加速度冲击试验
冲击碰撞试验台
机械式冲击试验机/加速度冲击试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