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连接出现问题?

楼主(2021-06-23):
linux中连接出现问题?

网友:
    不能连接到你的服务器啊

网友:
    连不上mysql,10060错误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排查:
    1.网络不通。
    检查能不能ping通。
    2.防火墙设置。
防火墙是否放过mysql的进程,是否屏蔽了mysql的3306端口。
    3.mysql的账户设置。
mysql账户是否不允许远程连接。

网友:
    1.Linux中mysql数据库没有授权,需要授权才能远程连接
2.端口号没有打开,看看你远程数据库的端口号是什么,该端口号有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