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样将sym类型的数据转换成double型?

楼主(2021-06-23):
怎样将sym类型的数据转换成double型?
    用solve求解一个方程之后会获得sym类型的数据,但是这种类型的数据不能够直接用于运算,请问一下怎么讲sym类型的数据转换成double型?

网友:
    用double命令就可以     很简单  如A=double(B); 即可

网友:
    用subs将应该取的值替换出来 如果是字符型的,可以用str2double来转化

网友:
    很棒棒哦,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