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里面是否有自动加电镀边和阻流边的指令

楼主(2021-06-23):
在CAM350 里面是否有自动加电镀边和阻流边的指令

网友:
应该可以自动加的

网友:
    加阻流块的命令与铺铜的指令是相同的。具体操作如下:菜单Add ->polygon 弹出polygon setting 对话框。如果你要自己画一个封闭的区域选Draw Border,已画好了一个封闭的区域则选Select Border。第二列选Vetor Fill;最后一列选Dcode;接下来按Edit,进入阻流块pattern 的编辑器对话框。选择一个Dcode,输入自己想要的x,y 间隔、偏移量等;最后要save 成一个pat文件,下次就不用再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