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调用PCB封装库?

楼主(2021-06-23):
pads如何调用PCB封装库?已经会了自己创建PCB封装库。 如何调用?

网友:
ile》Library》Create New Library,找到你创建的PCB封装库文件,打开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Power Logic 同步到Power Layout,前提是原理图元件已经指定了PCB封装;Layout中可以在ECO模式下直接添加元件,但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这个我也不是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