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波形图片

楼主(2021-06-23):
这种图片怎么弄,带温度,日期,我弄的都是后面那样的

网友:
在probe下,file>print

有个page setup可以设置

网友:
电路仿真的结果取决于仿真输入的电路网表,使用的元件模型,以及加的激励条件。pspice和hspice都是spice仿真器,区别在于使用的语法以及能够是使用的模型不完全相同,如果前面说的三者(输入的电路网表,使用的元件模型,以及加的激励条件)都一致,则结果将是一模一样的,否则如果有任一个有区别,则结果有可能不同

网友:
路过,我来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2021-08-09):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