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如何高亮指定线宽的线

楼主(2021-06-23):
请教下各位,
AD中如何高亮,或选中特定线宽的所有线?

PCB设计文件不是我弄得,我查看了设计约束中,线宽一项并没有实际内容,但办卡实际有各种线宽。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选中或高亮某种线宽的所有布线呢?
谢谢!

网友:
    要打开PCB面板,打开ALL Nets区里面,双击线名字,Edit Net 里面设置,比较麻烦的

网友:
    查找相似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