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建立固定形状的keepout

楼主(2021-06-23):
pads比如想要按照线的形状直接建立一个3w的keeput,请问有什么快捷的方式吗?不用拉线拉出形状的那种

网友A:
一般使用设置网络或网络类规则来实现一个网络和其他网络的间距控制,要是自己画keepout那得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设置网络或网络类规则来实现一个网络和其他网络的间距控制,要是自己画keepout那得累死。

现在是要实现挖空第二层,让他与其他线距离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