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异型pcb工艺边怎么处理?

楼主(2021-06-23):
请问一般异型pcb工艺边怎么处理?

网友:
不要用邮票孔,有锣刀割一条边,然后留一点不割断,这样就能用手轻松扮断了

网友:
在生产线上有办法可以先割开吧。

网友:
工艺边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只是在薄板的时候需要注意点

网友:
不规则的地方补充成规则的样子,铣连接点也就是邮票孔正常拼版。这个都是板厂的活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北京-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