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能过两次炉子吗?

楼主(2021-06-23):
双面都有BGA,一厘米大小,0.4的球,双面都是有铅工艺,板子为沉金板,无论先打哪一面,都有BGA要过两次炉子,求解答

网友:
    应该可以的,没那么容易掉件的

网友:
    越小越不会掉(只要点数足够)、翻面二次过炉还可以采取热屏蔽措施...不过首面焊接的质量要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