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画的PCB ,我想让其中一根走线上的一小段不要盖油,就是导线直接露出来的那...

楼主(2021-06-23):
pads画的PCB ,我想让其中一根走线上的一小段不要盖油,就是导线直接露出来的那种,怎么设置?

网友:
在PADS中改很方便:

直接在此线上放一个长方形的焊盘;或,在对应的Solder Mask层放置一块方形铜皮(较走线单宽0.1mm)

网友:
将需要露出来的部分,在阻焊层画出相同的走线,即表示走线不上阻焊

网友:
在规定的板层上再画不要走线的地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