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怎么从cir文件得到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06-23):
Pspice怎么从cir文件得到电路原理图?

网友:
cir文件是编写程序的后缀名,用pspice a/d仿真。给原理图编写节点,按照pspice程序编写输入到a/d模块,就可以了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
pspice画完电路图以后,选Capture里PSpice选项卡,第一个new simulation profile,弹出仿真设置对话框,就可以对仿真进行设置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用ci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