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器件封装怎么显示3D效果?

楼主(2021-06-23):
AD器件封装怎么显示3D效果?

网友:
    封装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
    自带的库有3D效果,我自己画的都没有

网友:
    按快捷键3,如果3已经设置了别的快捷键可以按快捷键L进入view option界面点击3D Blue(后面blue是指显示颜色)

网友:
    英文状态下按快捷键3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