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和SMT是什么?

楼主(2021-06-23):
PCBA和SMT是一台机器吗?

网友:
smt是表面贴装,使用的机器为自动贴片机

PCBA可理解为成品线路板,也就线路板上的工序都完成了后才能算PCBA

PCBA=Printed Cirruit Board +Assembly
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

网友:
pcba=printed cirruit board +assembly 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 其中牵扯到的参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