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用过x_silk_in_out.il的吗

楼主(2021-06-23):
    请教大神  用过x_silk_in_out.il的吗  请教import点击没反应是什么原因呢,但是export就可以。

网友A:
    PCB所在目录下有丝印文件吗?

网友B:
    不要全选,先选择一项导入,然后在选其他项导入即可

网友C:
    如果不是操作有误就是程序有bug

网友:
    我缺个il文件

楼主(2021-07-29):
引用 网友B:
    不要全选,先选择一项导入,然后在选其他项导入即可

试了还是不行,点击import没有反应不能导入。 但是点击export就可以导出。 一项一项操作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操作有误就是程序有bug

    大神 有没有丝印导出导入的skill分享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所在目录下有丝印文件吗?

有x_silk_in_out.il  这个文件就是导入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有没有丝印导出导入的skill分享分享

我的就高级了,可以选择TOP面,也可以选择BOTTOM面,也可以两面都选择,还可以手动选择需要的器件的位号进行导入或导出,灵活性比较高。支持丝印位号、装配层位号、脚位标号、value层位号等!丝印导入和导出的我记得论坛的skill版块里面有好几个的,以前我也下载用过,你可以找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