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怎样可以跟随另一架无人机?

楼主(2021-06-23):
无人机怎样可以跟随另一架无人机?

网友:
    先起飞被跟随机型,设定好固定航向和速度,然后起飞ZOOM,然后让被跟随机型开始自动前飞,手动操作ZOOM从背后、侧面、上面以及后下方跟随拍摄了多个角度的视频。

网友:
    搬个小马扎坐海边,面前摆个小桌子,一溜排开4个遥控器,先分别起飞3架飞机(MINI、AIR、御1),调整成1前2后的编队。然后起飞ZOOM,利用变焦的效果,同时操作ZOOM远离、飞近、从下往上边飞边调整云台俯仰等等,最后做出来一种3架飞机呈编队向前、向高飞远的效果。

网友:
    我圈子里没有别人玩无人机,没人帮忙飞。后来我亲自测试了一下,用变焦拉到48焦段跟随御1,基本上御1一前进就跟丢。还有一次是用变焦近距离跟随MINI,搞来搞去两兄弟在空中来了个交叉,还好MINI够柔韧弹开了,两机各损失了两支桨叶。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