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ubuntu双系统?

楼主(2021-06-23):
现在有3块硬盘。
第一块只有C盘,装vista系统,MBR也是在C盘里
第二块忽略
第三块是新买的,准备装linux
如何安装?如何添加引导?

网友:
一直想玩,但是没人带,就一直没动

网友:
为啥要装双系统
不如装一个经常用到的系统
另外一个系统走虚拟机

网友:
    可以把系统装在E盘,引导也放在E盘,进入主板界面,设置从E盘启动,ubuntu应该可以识别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