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的工作过程_激光二极管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06-23):
 激光二极管

  激光二极管包括单异质结(SH)、双异质结(DH)和量子阱(QW)激光二极管。量子阱激光二极管具有阈值电流低,输出功率高的优点,是市场应用的主流产品。同激光器相比,激光二极管具有效率高、体积小、寿命长的优点,但其输出功率小(一般小于2mW),线性差、单色性不太好,使其在有线电视系统中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不能传输多频道,高性能模拟信号。在双向光接收机的回传模块中,上行发射一般都采用量子阱激光二极管作为光源。

  激光二极管的工作过程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TOLD9211的工作波长为670mm,属于可见光范畴,故又称为红光半导体激光二极管。其外形如图11-19(a)所示,内部构造如图11-19(b)所示,电气图形符号如图11-19(c)所示。射出激光的VD1的阴极电极与引脚①相连,阳极及管壳与引脚②连接。除此之外,与VD1一起还有一个接收其激光的光电二极管VD2,其阴极与阳极分别由引脚②和③引出。

  激光二极管的工作过程如图11-20所示,对VD1来说是正向接法,对VD2来说是反向接法,引脚②接正电位;与VD1串联的限流电阻R控制VD1的工作电流Iop,也就是控制管子的发光功率;VD2受光后转换出的光电流Im在串联电阻R′上的电压信号反映出发射光功率的大小,因此添加反馈控制电路即可达到稳定输出光功率的目的。VD1和VD2封在一个管壳内是激光二极管的特点。

  激光二极管使用注意事项

  ①防静电:在拿取管子或焊接引脚时,手一定要带上接地腕带(腕带串接1MΩ电阻接地,如图11-21所示,防止人体所带静电击坏管子。

  ②焊接:焊接时,电烙铁的外壳应接地,最好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来。焊接时间要短(最大焊接温度260℃,焊接时间小于5s),一次焊不牢隔一定时间后可再焊一次。

  ③工作电流:调整时不要使其超过最大值,亦不能有过冲电流。防止调整中的断线情况,否则会烧坏管子。交、直流工作均可,但峰值均不得超过最大值。

  ④如不需监控输出,亦可不用VD2。

  ⑤防止激光光束伤害眼睛:激光器工作时,不得直接或通过反射观看光源,否则会伤害眼睛。按国际惯例,激光器上应粘贴警告标签。

网友:
量子阱激光二极管具有阈值电流低,输出功率高的优点,是市场应用的主流产品

网友:
同激光器相比,激光二极管具有效率高、体积小、寿命长的优点,但其输出功率小(一般小于2mW),线性差、单色性不太好,使其在有线电视系统中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

网友:
焊接时,电烙铁的外壳应接地,最好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