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封装的创建—铜箔关联问题

楼主(2021-06-23):
1、有什么方法很快的画出三块铜箔。2、怎样精确的定位铜箔的位置。
3、铜箔如何关联多个引脚。

网友A:
1,没有快速方法。2,按照规格书给的尺寸计算铜箔每条边的位置,然后在软件里双击铜箔的一条边,可以输入坐标。3,一个引脚可以关联多个铜箔,反之不行。从第一张图上看,只是要求中间要有散热焊盘,开窗,开钢网。并没有说散热焊盘一定要跟周围小焊盘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快速方法。2,按照规格书给的尺寸计算铜箔每条边的位置,然后在软件里双击铜箔的一条边,可以输入坐 ...

图2和图1(bottom view) 三个铜箔关联的引脚不一样,而却铜箔怎么做到精确定位。GP 快捷键能定位到坐标点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将pdf转成dxf,导入线条。利用allegro內缩命令,把轮廓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