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

楼主(2021-06-23):
    如图,这个D400这个二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VCC是5V,CLAMP是4.5V)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D400正向导通,当做0.7V稳压管用。
    稳压后的0.7V再被两个电阻R400、R407分压,得到5-0.7*(R400/(R400+R407)) = 4.5V。

    4.5V通过运放电压跟随,运放输出也是4.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00正向导通,当做0.7V稳压管用。

您好,为什么需要这个稳压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00正向导通,当做0.7V稳压管用。
稳压后的0.7V再被两个电阻R400、R407分压,得到5-0.7*(R400/(R400+R407 ...

您好,正如你所说,D400两端电压是4.3V,但是我测得TP420点电压是2.8V,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D400正向导通,当做0.7V稳压管用。
    稳压后的0.7V再被两个电阻R400、R407分压,得到5-0.7*(R400/(R400+R407 ...

tp420处电压肯定是4.5V左右,2.8V是没有二极管时的电压,正向导通让电阻分压电压点向下压,让运放输入4.5V而不是2.8V,层主分析的没毛病,不过直接电压分压4.5V不是更简单?个人理解应该是可靠性考虑吧,这样更安全可靠?

网友(2021-08-07):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正如你所说,D400两端电压是4.3V,但是我测得TP420点电压是2.8V,这是为什么?

看看二极管是不是焊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