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ltium designer 里修改相同的焊盘?

楼主(2021-06-23):
怎么在altium designer 里修改相同的焊盘?

网友:
按shift+F键筛选出相同的焊盘改属性就OK了

网友:
选中一个焊盘 右键 选 第一个 好像是 same object ,右手边打开一个对话框,然后再进行相应的选项 点击apply 就是对应的所有的焊盘了 这个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