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电磁元件测试方法有多少种?

楼主(2021-06-23):
  PCB板电磁元件测试方法有多少种?

  对PCB电磁元件进行测试,是PCB测试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PCB板电磁元件测试方法有多少种?下面由深圳PCB厂家为你介绍:

  1、普通线圈测试
  使用数字电桥在线测试电感量,因为电感线圈工作频率往往不低,可以设定10kHz以上频率测试电感量。

  2、变压器线圈测试
  通过测试变压器主线圈的电感D值,来判断变压器是否匝间短路。

  3、霍尔器件的检测
  霍尔传感器有单电源和双电源、有电流输出型和电压输出型的。单电源的传感器,没有检测到电流,输出信号一般是单电源的1/2;如果0电流,信号输出偏离中间值很多。双电源的传感器,感应0电流时,输出0电压;感应不是0电流时,输出的电压正负及大小随着感应电流大小和方向改变。

  4、继电器的测试
  测试继电器是否正常的最佳方法就是通电测试,给线圈通上额定电压,再测试触点通断情况;常见的故障有线圈断线、触点不吸合、触点接触电阻大、触点烧死等。

  以上便是深圳PCB厂家为你介绍的PCB板电磁元件测试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通过测试变压器主线圈的电感D值,来判断变压器是否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