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这部分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1-06-23):
(图片)

网友:
新人学习来了

网友A:
1.有USB插入,Q导通,G低电平,PWR_IN由外部电源供电
2.没有USB,按键按下导通外部供电,单片机PWR_HOLD置高,Q导通,完成启动自锁
3.按键再次按下,按键检测管脚高电平,PWR_HOLD置低,Q截止,U?关断,完成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USB插入,Q导通,G低电平,PWR_IN由外部电源供电
2.没有USB,按键按下导通外部供电,单片机PWR_HOLD置高,Q导通,完成启动自锁
3.按键再次按下,按键检测管脚高电平,PWR_HOLD置低,Q截止,U?关断,完成关机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