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按住CTRL+鼠标左键为什么无法选中连线?

楼主(2021-06-24):
    按住CTRL+鼠标左键拖动为什么无法选中连线,例如U9与P1之间的连线?

    左键点击也无法选中某条连线

网友:
    是不是输入法没在英文半角啊

网友A:
如果是已经连接的线,直接 左键点击选中就可以,选不中可以检查下过滤器是否将走线过滤了

    如果是选中飞线,按快捷键alt+左键,选不中可以检查下键盘输入法是不是美式英文输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已经连接的线,直接 左键点击选中就可以,选不中可以检查下过滤器是否将走线过滤了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