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core linux FileInfo 时间问题

楼主(2021-06-24):
.netcore linux FileInfo 时间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报错了吗

网友A:
1.基本代码放出来
2.dotnet 版本放出来
3.在Linux上show出来文件的3个时间 可以用stat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基本代码放出来
2.dotnet 版本放出来
3.在Linux上show出来文件的3个时间 可以用stat file

版本是3.1

FileInfo f = new FileInfo(docFileName);

                        Console.WriteLine("LastWriteTime::" + f.LastWriteTime);

                        Console.WriteLine("LastWriteTimeUtc:1:" + f.LastWriteTimeUtc);

                        Console.WriteLine("CreationTime:2:" + f.CreationTime);

                        Console.WriteLine("CreationTimeUtc:3:" + f.CreationTimeUtc);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是3.1

FileInfo f = new FileInfo(docFileName);

3也放出来嘛

网友:
docFileName 文件路径不对,显示 1/1/1601 8:05:00 AM 这个时间是因为对应的文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