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求一个函数的幅频特性曲线和相频特性曲线?

楼主(2021-06-24):
    给定一个雷电流,是个双指数函数,如下:
f(t)=2.23*(exp(-2*t)-exp*(-5*t)); 。。。。。1
    进行傅里叶变换后得到函数:f(jw)=2.23(1/(2+jw)-1/(5+jw));。。。。。2
    请问利用式2怎么得到这个雷电流的幅频特性曲线和相频特性曲线呢

网友:
    听同事说过,但是不会

网友:
    大学毕业的时候,都还给老师了,哈哈哈

网友:
    用abs和angle

    • clear,clc,close all;
    • w=-10:0.001:10;
    • f=2.23*(1./(2+i*w)-1./(5+i*w))
    • am=abs(f);
    • ang=angle(f);
    • subplot(2,1,1);plot(w,am);title('幅频响应');
    • subplot(2,1,2);plot(w,ang);title('相频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