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15X4的字段式液晶显示LCD驱动芯片VKL060,电压2.5~5.5V,广泛应用医疗仪器等...

楼主(2021-06-24):
概述
VKL060是15X4的字段式液晶显示驱动显示驱动芯片,工作电压2.5-5.5V,I2C串行接口,内置振荡电路,低功耗设计,适用于有段式LCD面板的手表,医疗仪器等产品,工作电流小可以设置多种节点模式,可通过VLCD脚对地接电阻调整对比度,采用SSOP-24的封装形式。

功能特点
● 液晶驱动输出: Common 输出4线 Segment 输出15
● 内置Display data RAM (DDRAM) 内置RAM容量:32*4 =128 bit
● 液晶驱动的电源电路
1/2 ,1/3 Bias ,1/4 Duty
内置Buffer AMP
● I2C串行接口(SCL, SDA)
● 内置振荡电路
● 不需要外围部件
● 低功耗设计
● 搭载等待模式
● 内置Power-on Reset电路
● 搭载闪烁功能
● 工作电源电压: 2.5-5 .5V
● 封装形式:SSOP24L(150mil) (8.65mm x 3.9mm PP=0.635mm)

VINKA原厂LCD/LE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
芯片简介如下: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
VK2C24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1/5 I2C通讯接口LQFP-80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1/3 I2C通讯接口 QFN48L (6MM*6MM)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2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28---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 按键:10x2 封装SOP28
VK1629--- 通讯接口:STb/CLK/DIN/DOUT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按键:8x4 封装QFP44
VK1629A---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按键:--- 封装SOP32
VK1629B---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按键:8x2 封装SOP32
VK1629C---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按键:8x1 封装SOP32
VK1629D---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按键:8x4 封装SOP32
VK1640---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按键:--- 封装SOP28
VK1650--- 通讯接口: SCL/SDA 电源电压:5V(3.0~5.5V) 驱动点阵:8x16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按键:7x4 封装SOP16/DIP16
VK1668---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 按键:10x2 封装SOP24
VK6932--- 通讯接口:STb/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17.5/140mA 共阳驱动:16段8位 按键:--- 封装SOP32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1/3 S0P-16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1/3 SOP-24/SSOP-24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1/3 SOP-28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1/3 SOP-28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偏置电压1/2 1/3 QFN-32L(4MM*4MM)
VK0192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VK1621S-12.4V~5.2V 32*4 32*332*2 偏置电压1/21/3 LQFP44/48/SSOP48/SKY28/DICE裸片
VK1622B 2.7V~5.5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8
VK1622S 2.7V~5.5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48/52/64/QFP64/DICE裸片
VK1623S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裸片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

以上介绍内容为IC参数简介,难免有错漏,且相关IC型号众多,未能一一收录。欢迎联系索取完整资料及样品!

网友:
VKL060是15X4的字段式液晶显示驱动显示驱动芯片,工作电压2.5-5.5V,I2C串行接口,内置振荡电路,低功耗设计,适用于有段式LCD面板的手表,医疗仪器等产品,工作电流小可以设置多种节点模式,可通过VLCD脚对地接电阻调整对比度,采用SSOP-24的封装形式。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