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电池能一边充电一边飞行吗?

楼主(2021-06-24):
无人机电池能一边充电一边飞行吗?

网友:
低温使用注意事项:

1.在低温环境(-10℃至5℃)下使用电池,电池容量将骤减从而导致飞行时间急剧减少。当电池温度在-10℃与5℃范围内,需满足一定电压条件方可起飞。使用前请充满电并对电池保温。2.不推荐在 -10℃的环境下使用电池。

3.在低温环境下,当dji pilot app提示 “低电压报警”时建议立刻停止飞行。4.在低温环境下,建议在飞行前将电池预热至5℃以上,预热至20℃以上更佳。
   在寒冷环境下飞行前,可将电池插入飞行器内预热1至2分钟,当电池充分预热后再起飞。

网友:
不能。但是有系留无人机,系留无人机就是牵一根电线,地面供电给无人机。可以一直飞。但是飞行区域比较受限,毕竟有根电线牵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