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振引脚波形异常

楼主(2021-06-24):
    晶振电路如下,参数也是一致的

    测试到的波形:
TP1:

TP2:

TP3:

    为什么mcu的XTAL2引脚波形TP3 会这样呢?隔了一个1.3k电阻的的TP2引脚波形还可以,应该不是过分驱动吧?
    麻烦高人指教!!!

网友A:
    这种波形应该是由于阻抗不匹配导致的,电路上R137=1.3K?这个参数是怎么来的?你可以试试将这个电阻改小,一般单端阻抗是50欧姆,你可以改成50欧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波形应该是由于阻抗不匹配导致的,电路上R137=1.3K?这个参数是怎么来的?你可以试试将这个电阻改小, ...

    原本用的51R, R1371左右两端波形都是跟TP3一样

网友B:
    什么单片机?你只要把晶振和匹配电容选好就行,其它的别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单片机?你只要把晶振和匹配电容选好就行,其它的别乱加

TC1728,不加波形就是不对

网友:
    按照官方参考电路设计

网友C:
    为啥要加电阻呢 去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加电阻呢 去掉电阻

    去掉电阻,TP2波形就跟TP3一样了

网友D:
    晶振有很多参数要求的,首先看看选的物料对不对,负性阻抗,激励功率这些概念了解一下

    另外1.3K太大,先换回0或者几十ohm,然后在TP1和TP3之间连个1M看看波形会不会好看点

    还有PCB走线是否尽量靠近,是自己焊的实验板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有很多参数要求的,首先看看选的物料对不对,负性阻抗,激励功率这些概念了解一下

另外1.3K太大,先换回0或者几十ohm,然后在TP1和TP3之间连个1M看看波形会不会好看点

    还有PCB走线是否尽量靠近,是自己焊的实验板还是什么

    用0欧或51欧电阻,TP2 TP3波形一样基本被削了下半部分。负性阻抗测了,只有两倍于晶振的ESR,看起来是不够的。板子是贴片的,已经量产的了。  负性阻抗对于这个波形有影响吗?我理解负性阻抗过大或过小是可能导致晶振不能起振,但是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有很多参数要求的,首先看看选的物料对不对,负性阻抗,激励功率这些概念了解一下

    另外1.3K太大,先换回0或者几十ohm,然后在TP1和TP3之间连个1M看看波形会不会好看点

    还有PCB走线是否尽量靠近,是自己焊的实验板还是什么

另外,芯片应用手册有说明Tp1和TP3之间在内部已经并联了兆欧级别的电阻了,所以外部不用再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有很多参数要求的,首先看看选的物料对不对,负性阻抗,激励功率这些概念了解一下

    另外1.3K太大,先换回0或者几十ohm,然后在TP1和TP3之间连个1M看看波形会不会好看点

还有PCB走线是否尽量靠近,是自己焊的实验板还是什么

用0欧或51欧电阻,TP2 TP3波形一样基本被削了下半部分。负性阻抗测了,只有两倍于晶振的ESR,看起来是不够的。板子是贴片的,已经量产的了。  负性阻抗对于这个波形有影响吗?我理解负性阻抗过大或过小是可能导致晶振不能起振,但是没有经验。

    负性阻抗才两倍晶振ESR,那串联的1.3K应该会导致不起振才对吧,负性阻抗都是几十欧级别的,另外要区分一下你串1.3K的是IN还是OUT?

网友E:
    看下晶振的规格书,确认C246/C247 12pF是否够?换20pF或者22p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0欧或51欧电阻,TP2 TP3波形一样基本被削了下半部分。负性阻抗测了,只有两倍于晶振的ESR,看起来是 ...

    看了晶振的手册,晶振的ESR就500欧姆了。外加的1.3k电阻是串在OUT引脚的,1.3K跟测试负性阻抗的位置不同啊,我现在这个电阻是下图中的Rd,负性阻抗测试时安装的电阻是R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晶振的规格书,确认C246/C247 12pF是否够?换20pF或者22pF试试。

手册中负载电容是8pF,我试过把外部匹配电容换成8pF,12PF,16pf 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中负载电容是8pF,我试过把外部匹配电容换成8pF,12PF,16pf 都是一样

还要看一下MCU端晶振设计的要求,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匹配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中负载电容是8pF,我试过把外部匹配电容换成8pF,12PF,16pf 都是一样

    首先匹配电容是最大是负载电容的2倍,最大16pF是合适的,但是前提是你的PCB走线一定合理。所以如果从电路上设计如果发现不了什么问题,看看PCB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