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显示绿色

楼主(2021-06-24):
早上,打开显示绿色,是怎么回事,如何改

楼主:
显示绿色,需要修改那里

网友:
    设置好规则,电气安全、元件叠放、元件间距。。。。。。。
统统来一遍就好了

网友:
    确认没错的话复位一下试一下 要不就是你规则错了 实时在线rdc报错